帮帮我啊,求求你们啦

楼主(2017-12-18):
我下不了固件啊,解锁显示check firmware or frame class。可是我机架选对了啊,那就只能是固件问题了,可是我下了泡泡老师的显示文件错误不能解压,怎么办啊,

网友:
在全部参数里找到FRAME_CLASS,把参数0改成1试试看(百度来的qwq)

网友:
在全部参数里找到FRAME_CLASS,把参数0改成1试试(百度来的)

网友:
问题非常简单,由于你刷了最新版本,而最新版本必须要用到新版本地面站,你换一下48以上版本的地面站,然后在初始设置那里选择好机架类型,问题就解决了。新版本地面站下载地址:http://firmware.ap.ardupilot.org/Tools/MissionPlanner/

网友:
刷一下固件就行了

网友:
试试刷个低版本的固件。要不就用高版本地面站校准。楼上已经说过了

网友:
什么飞控啊?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A:
如果是APM 飛控~  不要用最新的地面站 ~

建議用1.3.26 以下的地面站~刷 3.2.1 以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PM 飛控~  不要用最新的地面站 ~

建議用1.3.26 以下的地面站~刷 3.2.1 以下固件 ...

pixhawk飞控,主要是我下的泡泡老师的固件压缩文件说是被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hawk飞控,主要是我下的泡泡老师的固件压缩文件说是被损坏,

应该先用地面站出来的固件刷,泡泡老师的贴是针对获取不了固件的地面站用的

网友(2018-01-25):
小手一挥金币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