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抖动怎么破

楼主(2017-12-19):
q250配置银燕ls2206 2300kv电机,12a电调,迷你cc3d飞控5035三叶浆,2s1500电池稳稳的,上3s2200电池左右抖动,怎么回事,那位大神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A:
居然用2S 这系统不是应该用4S吗
电调也太小了

网友:
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用2S 这系统不是应该用4S吗
电调也太小了

有块上3s电芯坏了,自己拆了组的2s,试试用着还行,5分钟多多的,还稳,3s抖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减小点。。。。

谢谢指导,回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