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t F4飞控装机问题

楼主(2017-12-19):
有哪位大神装过下面这款飞控,betaflight f4固件,有的话,麻烦给个装机教程或者相应的链接也行!

网友A:
不建议把电源插头直接焊到板子上,多次拔插上下弯折板子会导致原件脱落。。。

网友B:
脱落绝对不会,拔得多会松倒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把电源插头直接焊到板子上,多次拔插上下弯折板子会导致原件脱落。。。 ...

我知道,主要是这款飞控接口和刷的固件和omnibus有点区别,想找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脱落绝对不会,拔得多会松倒是有的。

装过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过没

这种分电板我有5个都装机用了一年多,你说会脱落,只能建议你提高下焊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过没

不好意思啊,没看清楚,这种新出的和我手上用的飞控是不一样的。像这种我还真不敢说会不会折断或者脱落。

网友C:
我用matek f4 aio,买三个了,很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matek f4 aio,买三个了,很喜欢

210机架用不了aio

网友C:
引用 楼主:
210机架用不了aio

我就是210啊,两架210,1架130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210啊,两架210,1架130都用

机架的孔距是30.5的,安装不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的孔距是30.5的,安装不上啊

怎么装不上了,没懂你意思。130都用标准飞控

网友:
固件要用f405osd,接线图随便找个淘宝店都有,或者直接扫matek包装上的二维码

网友:
找卖家,或着淘宝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