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穿越机大佬帮帮忙

楼主(2017-12-19):
我新买了个小穿越机,结果对频巨慢还老对不上,有没有大佬帮帮忙

网友:
什么遥控呢

网友:
什么遥控器,接收机信号

网友:
问题,具体点
你这样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楼主:
富斯i6的遥控器啊

网友A:
如果是我出现这问题!我首先会找卖家寻求帮助!如果卖家解决不了!就赶紧退货!如果手中有闲置接收机,换一个接收机试试!如果换了接收机还不行!那就是遥控器问题!赶紧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出现这问题!我首先会找卖家寻求帮助!如果卖家解决不了!就赶紧退货!如果手中有闲置接收机,换一 ...

谢谢了,哥,我刚刚自己研究出来了,先开遥控器再上电再把遥控器关了再开就可以了,谢谢了哥,谢谢各位

网友B:
使用固定ID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固定ID即可

怎么用固定id啊

网友B:
遥控器里自己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里自己设置

ok
解决了,我昨个又找老师,然后告诉我说按着取消开遥控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解决了,我昨个又找老师,然后告诉我说按着取消开遥控器就可以了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