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拓攻T1和大疆N3

楼主(2017-12-19):
在这两款飞控之间纠结,有没有用过的大神告知一下,这两款飞控手机地面站支持iOS吗,还有连接方式是什么,蓝牙还是有线,我有大疆御,地面站是USB连接,如果n3也是这样连接,是不是还必须买大疆遥控器,还有稳定性方面哪个好点,定点最稳的

网友A:
n3和T1都可以用其他的遥控器啊。n3飞控支持扩展,拓攻T1买一个蓝牙模块需要800块钱还是多少钱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3和T1都可以用其他的遥控器啊。n3飞控支持扩展,拓攻T1买一个蓝牙模块需要800块钱还是多少钱忘记了。

就是大疆手机地面站是不是只有大疆遥控器才行,没有蓝牙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大疆手机地面站是不是只有大疆遥控器才行,没有蓝牙连接

大疆飞控就好了啊,不管遥控器事啊地面站

网友:
N3的算法不是盖的 稳如狗,拓攻过得去!至少比博鹰稳

网友:
这一看就是老玩家了,我还有个普及版,当着都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