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

楼主(2017-12-19):
为什么我的这个是,naza总是要侧翻,飞不起来

网友:
桨装错了,要不就是电机转向不对

楼主:
都是对的是自锁浆啊

网友A:
重心!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重心!

什么重心啊老铁我是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重心啊老铁我是新手

两只手伸出食指,各托中心板的一边,看往哪边偏,哪边就太重了!适当往轻重心位置移动电池,最后再试一次重心是否还偏移!重心不偏了就好了!四个方向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只手伸出食指,各托中心板的一边,看往哪边偏,哪边就太重了!适当往轻重心位置移动电池,最后再试一次 ...

好的谢谢

网友:
桨顺序不对吧

网友:
老哥,你看说明书啊,桨顺序都乱的

网友:
优酷上有泡泡视频多看看

网友:
检查电调线和飞控连接顺序、电机转向、正反桨。

网友:
电机顺序对吗?

网友:
NAZA起飞,要迅速给油50%升空滞留后,再慢慢调整油门进行升降。如果不迅速给油50起飞,就容易侧翻,你可以试下。

网友:
加速度计地面装机校准噢,我之前也是侧翻,地面拿木工水平尺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