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 m飞控设置怎么出错呢

楼主(2017-12-19):
设置定高模式怎么会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遇到过,帮顶→_→

我也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网友B:
你看下pwm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pwm是多少

好像是左右2300

网友A:
从来没遇到过,帮顶→_→

网友:
mission planner 版本太低?
换最新的英文版试试

网友:
把简单模式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