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2017-12-19):
bf的模式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自己先网上找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网上找找啊

自己用翻译器去翻译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B:
arm 解锁   angel 自稳  horizon半自稳 airmode 飞行增强模式 基本就用这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rm 解锁   angel 自稳  horizon半自稳 airmode 飞行增强模式 基本就用这几个

纯手动模式在哪里。我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手动模式在哪里。我没找到

+1来个大神解释一下吧,我也是刚开始玩穿越机,听说翻滚的话,需要纯手动模式,不太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手动模式在哪里。我没找到

貌似是不在其他模式范围内就是手动模式

网友:
不在自稳和半自稳模式范围内就是手动模式

网友:
什么都不开就是手动模式,airmode在任何模式都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