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车

楼主(2017-12-19):
飞控是pix固件3.5.4。解锁后把油门稍微打上去,然后再把1通道往左或往右打尽电机3秒内电机停车。地面站报错一种是bad ahrs  另一种是disarming。飞起来空中停车岂不是坑死。。大神们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在地面上测试就在这样
飞控以为你炸鸡了

网友:
没起飞吧,慢加油不起飞就会减速直到停,新的固件逻辑和现在的不一样

网友B:
空载试不了,正常装上桨快加油到起飞后就正常了,新的固件逻辑是检测出输出不改变飞行状态就停机保护了,固件是最新版本的,快加油到起飞就正常了,和原来的逻辑都不同,电机有输出后,飞机并没有按飞控输出动作发生改变,飞控就会认为有故障,比如认为断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地面上测试就在这样
飞控以为你炸鸡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试不了,正常装上桨快加油到起飞后就正常了,新的固件逻辑是检测出输出不改变飞行状态就停机保护了,固 ...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