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直机没有陀螺仪 能不能用cc3d飞控凑数

楼主(2017-12-20):
准备入手一个火狐ep200直升机,手头上没有陀螺仪,能不能用飞控顶顶。

网友(2019-02-03):
mini pix装机起飞两次全部侧翻,求解

网友(2017-12-20):
应该可以的

网友:
CC3D好像没有直升机固件,可以玩固定翼和车,我飞完4轴穿越机现在用在固定翼上了。

网友A:
ESKY那个牌子的小直机 就是带CC3D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KY那个牌子的小直机 就是带CC3D飞控的

多谢了 准备去试试吧

网友:
15.02.02版本有这模块

网友(2018-02-15):
照这样說 ,CC3D是可以拿來當作6ch的3D电直飞控用的了嗎

网友:
你这个火狐直升机头罩很不错啊

网友(2018-03-21):
固件不同吧,长度长度

网友:
你好,这个450使用的是cc3d飞控吗?

网友:
谢谢分享. 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
是啊,就是用CC3D装在450直机上的

网友B(2018-06-24):
我裝過,CC3D 性能不強,只可以說平平穩穩,

但缺點就是尾巴控制是最弱的,相比直升機用的三軸陀螺儀,

它控制得很差,

我荊幾天買了樂迪的  MINI  PIX 裝450直升機,

以為會比CC3D 好控制尾巴,怎知好失望,總之用飛控,

做點就是尾巴控制得沒有專用來玩直升機的工軸陀螺儀那麼好,

裝飛控到直升機,你只能當它是飛得很平穩,可以自動返航,定點GPS,

新手練習永不會炸機,

网友:
飛控控制直升機尾巴,是很差的,

不管是 CC3D  還是PIXHAWK 之類,

跟專用在直升機的陀螺儀,完全不同的手感,

專用在直升機的可以鎖尾,飛控根本就沒有這功能,

我裝過了,飛控勝在控制機身平平穩穩,

网友(2018-09-21):
我的cc3d支持而且调好也不差关键

网友(2018-11-15):
我也有好几块cc3d,准备装直升机上试试

网友(2019-01-03):
引用 网友B:
我裝過,CC3D 性能不強,只可以說平平穩穩,

但缺點就是尾巴控制是最弱的,相比直升機用的三軸陀螺儀,

我也还在想有多的cc3d想用来装直升机的,看样子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