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PIX飞控失控保护设置问题

楼主(2017-12-21):
失控保护的设置大家都不陌生,我注意到大家都是设置失控油门低于975触发返航,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设置的第5通道6段飞行模式开关失控pwm直接输出为RTL的?我一关控,飞控就切为失控返航,这种方法和前面油门最低失控返航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安全?

网友:
这个真还没想过
只知道失控返航必须设置好油门触发

网友A:
你说的,第5通道6段飞行模式开关失控pwm直接输出为RTL,是在哪里设置的?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B:
据说油门975最可靠,所以我没有留开关给rtl,同时把所有未设置的pwm都给了r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第5通道6段飞行模式开关失控pwm直接输出为RTL,是在哪里设置的?没有这个功能吧? ...

我是在遥控器里设置接收机失控后第五通道输出100%(对应我的pix飞控里的rtl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油门975最可靠,所以我没有留开关给rtl,同时把所有未设置的pwm都给了rtl

为什么油门975最可靠呢?

网友C:
CH5 6个模式随便一个设置为RTL很浪费 我6个模式都有用
RTL 我是在x9d 一个2段开关设置 在CH6 CH7 CH8 PID那个页面随便挑一个来直接RTL 我一般用CH6
遥控器上能看到RSSI 所以没有因为没信号飞丢过
遥控器主动激活RTL 是可以随时取消的 可以随时换模式
没信号激活RTL是可以取消的 但是没法回到失控前状态 例如失控前是 loiter 失控了转RTL 这时候信号恢复还是RTL(或者land看你怎么设置) 这时候要切换到stablize这些非loiter的模式 然后才能切换到loiter

没什么安全不安全的问题
真飞太远了 RTL在荒郊野外随便
在城市里面  不管失控导致RTL还是自己按下的RTL都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5 6个模式随便一个设置为RTL很浪费 我6个模式都有用
RTL 我是在x9d 一个2段开关设置 在CH6 CH7 CH8 PID那 ...

我是d10控,也是5通道两段加三段开关混控,平时6个模式都能用,只是在控里设置了失控时5通道输出的pwm值在触发rtl模式的的区间内

网友(2019-02-18):
引用 楼主:
我是在遥控器里设置接收机失控后第五通道输出100%(对应我的pix飞控里的rtl模式)

你飞控连接接收机是SBUS信号吗?我设置的失控切自动模式,但是用天地飞和FUTABA试过关控无效,显示无接收机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