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BLS四合一电调贴片电阻焊掉了

楼主(2017-12-21):
测了下电阻,断路坏了。求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电阻型号,买个看能不能修好。
如图一排黄色的最右边那个坏了

网友:
很难知道,除非知道电路图

网友:
黄色的是电容吧!

网友:
大哥, 那是电容

网友:
黄色的是电容,但是多大的不知道。如果有表,你可以拆一个好的量一下。也可以拿到市场去找,他们有表,可以量。也就是块八毛一个,不知道一个两个他们卖不卖或者会卖的贵点。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牛

网友:
钽电容,估计是107A的型好100uF,16v

网友:
拆了,多颗少颗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