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没有做过单片机和MWC飞控通信的?

楼主(2017-12-21):
求教各位模友,有没有做过四轴巡线的?
或者是有没有做过其他单片机和MWC飞控通信的?

网友A:
MWC的通讯协议非常简单..
但是你想用这玩意巡线就有点想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的通讯协议非常简单..
但是你想用这玩意巡线就有点想多

emmm不是用它来寻线,用openmv模块巡线,然后传给飞控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