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a遥控改装六通道波段下面这东西可以吗?

楼主(2017-12-21):
大神看一看可以改装吗?改装之后信号强度怎么样?明白的,哥哥请告诉一下。小弟在这边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只是模式开关,与信号强度无关,而且买这个不值得,直接自己改装一个2+3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模式开关,与信号强度无关,而且买这个不值得,直接自己改装一个2+3段

怎么改装给点儿提示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装给点儿提示谢谢了!

百度,遥控器旋钮如何改6段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的 和信号没关

加上这波段以控制什么?

网友:
这个开关我用2年了 相当好用
比2+3 好用多了 2+3 有的时候根本记不住位置 哪怕我x9d 有语音提示都要找好久
这东西如果线拉太长了 很容易被RF干扰 尤其是100mW以上的发射功率 就是开关要离发射天线远一点
如何改 打开找线就行

网友:
2+3切换时有时候不能直接一步到位

网友:
装了这玩意不去买富斯i6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
闲鱼上看到一个和你这个一样的哈哈哈哈哈哈  不会就是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大连哪儿的啊?我也大连。沙河口区数码广场这

瓦房店长兴岛的

网友(2019-12-14):
这个我也跟了一段时间,修改出来一个版本,不过一个人太多要搞就没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