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华科尔rx-sbus接收机ppm方式连f3飞控是不是错了

楼主(2017-12-22):
如题,是不是连错了,另外,飞控上的线和接受上的线总有一头连不上对方,要自己做线吗?

网友A:
接收机那信号输出是在插座的中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那信号输出是在插座的中间吗?

那个蓝线应该就是信号线

网友:
这个要在设置中定义吧!

网友A:
楼主,要搞清楚接收机ppm输出的三根插针哪根是地,哪根是正,哪根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搞清楚接收机ppm输出的三根插针哪根是地,哪根是正,哪根是信号。 ...

蓝线信号 红线正极 黑线负极 如果线对的话那这样连没问题吧?这个地方是不是osd的专用焊口?还是通用的?

网友:
,飞控上的线和接受上的线总有一头连不上对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都连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