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天地飞8x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7-12-22):
我的天地飞8x最近油门老是出问题!油门拉到底,然后查看主菜单~监视器,有时油门指示条还会回弹!一下飙升老高,甚至升到50%了,油门摇杆是拉到最低的,指示条却不稳,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我都不敢出去飞飞机了!怕油门收不住,飞机飞走了可不美了!好几次想拆开遥控器看看究竟!每次都忍住了!怕拆坏咯!我是不是该换个摇杆座?淘宝查了一圈也没看到单独卖摇杆底座的!或者是不是那颗螺丝松了?求高手给解惑!先谢谢了!各位

最近又相中新款天地飞10 通遥控器,挺漂亮的!不知道性能咋样!价格很亲民!包邮580,放个图给大家欣赏一下!

楼主:
都睡了吗?

网友A:
为什么不一步到位直接买个x9d
寿命可以抵这个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一步到位直接买个x9d
寿命可以抵这个2倍

我用的第一台控就是天地飞!从此就喜欢上了天地飞!其他品牌除了扶她爸都不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一步到位直接买个x9d
寿命可以抵这个2倍

x9d是中文菜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第一台控就是天地飞!从此就喜欢上了天地飞!其他品牌除了扶她爸都不喜欢╮

天地飞9的摇杆和开关是我见过国产之最 ,但不是跳频系统特别容易被干扰

网友:
看不懂,观看个所以然

网友:
我的问题跟你一个样,方向,副翼都会跳,然后寄出去修一下和邮费花了我一百大洋,没过几天又出现问题了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情况最大的可能是油门通道的电位器坏了,拆开遥控器自己换一个就成。或者加入天地飞厂家售后群问一下厂方的售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9的摇杆和开关是我见过国产之最 ,但不是跳频系统特别容易被干扰

天地飞容易被干扰?你说天地飞功能落后,外观落后我都能接受,但是天地飞的稳定是有口皆碑的。稳定不失控是天地飞的最大优点。

网友:
天地飞的售后服务非常到位,基本属于只收工本费的维修,但是时间很长,来回可能要半个月,所以我是自己问天地飞买配件回来拆开来自己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容易被干扰?你说天地飞功能落后,外观落后我都能接受,但是天地飞的稳定是有口皆碑的。稳定不失控 ...

……你去baidu看看dsss哪个能有fhss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baidu看看dsss哪个能有fhss抗干扰

你这个只是纯技术理论的套路,但是和事实实践上差距很大。你去百度下看看各大品牌遥控器失控率就知道了。

网友:
咋又掐起来了呢? 2.4都是跳频的

网友:
用什么控都不能保证你100%的不失控!偶尔的失控保也正常!不排除环境干扰~
自己用着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