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表面蒙皮碳纤维更重还是玻纤更重?

楼主(2017-12-23):
整机碳纤维蒙起来现实吗?为什么那么多fpv泡沫机不用玻纤或者碳纤复合加固?是因为重吗?

网友(2020-09-01):
引用 网友A:
玻璃纤维重,而且玻璃纤维因为偏软所以一般需要骨架。也可以不带骨架,层数就多了。所以玻璃纤维的最重。

你好,请问在丙烯颜料里能加入调制好比例的树脂吗?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有人做过了,一般要在2m以上才有效益。尺寸太小,密度太大。

网友:
搞得太结实炸好久才炸坏 做航模的都得失业

网友:
商品是用来赚钱的 糊玻纤和碳纤产量不高不少 会无形增加很多人力成本 价格再卖不上去得不偿失

网友:
自己糊的话玻纤跟碳纤那点密度差距影响不大,关键的是控制树脂用量

网友A(2019-06-14):
玻璃纤维重,而且玻璃纤维因为偏软所以一般需要骨架。也可以不带骨架,层数就多了。所以玻璃纤维的最重。
泡沫的也不轻,一般想要泡沫能满足大飞机使用发泡倍率不能搞到50倍那么大。二十倍左右就重太多了。
碳纤维也不轻,但是碳纤维因为强度大,所以可以用料比较少。但是碳纤维制作过程中需要专用模具。所以量少的话成本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是最轻和最强的。如果飞机是两米以上翼展,如果技术不错。如果是大型涵道机,涡喷机。重量和强度收益大。强烈推荐
最后偷偷说一句  贫民可以考虑泡沫外面刷丙烯时候带上三五成比例的树脂。那收益真是太大了。好不好我不说,很多从轻木玩过来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的,我不太喜欢泡沫。。。还没有炸过机,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每架飞机都必然会炸?有没有可能有例 ...

航模飞机最终就是炸机,除非不飞!

楼主(2017-12-28):
引用 网友B:
就是加温模具搞出来的 标准碳纤复材制品 你炸了会是啥后果?
莫非楼主觉得炸不坏?
既然怎么炸都是个坏,何 ...

哦是这样的,我不太喜欢泡沫。。。还没有炸过机,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每架飞机都必然会炸?有没有可能有例外

网友B:
就是加温模具搞出来的 标准碳纤复材制品 你炸了会是啥后果?
莫非楼主觉得炸不坏?
既然怎么炸都是个坏,何必还要增加重量影响性能增加炸鸡动能呢

楼主:
我打算找淘宝店家拿点样品试一试

网友:
是啊!重且成本高啊

网友:
碳纤维湿的时候太骨架重撑不起来
所以要专用模具 比较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