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连接地面站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12-24):
0x0 前言
前阵子自己的APM坏了,时间蛮长的,期间一直在锲而不舍的百度,最后问题是一个稳压芯片烧了,解决方法当然是返厂。不过在这期间其他问题解决方法到是找出来不少。本人萌新一直,想点写点嘛。
0x1 接口/线
适用于<1>.接USB飞控不启动(没电嘛)<2>.接USB口供电但电脑没反应 <3>.电脑能识别但是连不上
1.USB线锅——换一根试试
2.USB口废了,看看里面有没有啥脏东西,我在站里面看到过一位老哥把胶水粘进USB口里面了——换USB口或者用数传
3.电脑接口问题
   3.1部分前置接口没有接线(比如我机箱USB3.0就没有接)——换个USB口
   3.2换个口还是不行,前置面板全没接线——换主板口(就是机箱屁股上面的USB口)
   3.3有点电脑USB3.0/3.1没有装驱动——换USB2.0口,一般USB3.0/3.1口的颜色是蓝色或者红色,USB2.0黑色或者白色,例外的话就挨个试吧!
   3.4还是不行——下一步

0x2 驱动
适用于<1>.插上显示
或者
1.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APM(当然是不显示MEGA2560或者有叹号的)》更新驱动程序

选择浏览......
,找到MP的文件夹,下面有个Drives文件夹
,安装驱动 完成

2.安装驱动精灵 http://www.drivergenius.com/ 记得安装的时候不要勾选乱七八糟的软件。

安装驱动
完成
3.打开MP安装目录,Drives文件夹,找到这两个文件,根据电脑系统,x86安装86结尾的,x64安装64结尾的,不知道可以百度如何看,一般WINDOWS XP都是x86,实在懒得看可以先试着安装64,弹出提示不是有效的win32程再序选择86.

时间不早了,以后慢慢更新,不喜欢请不要喷,萌新一只,有什么错误还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不错,介绍的比较详细了。期待继续……

楼主:
0x3 驱动安装完成但是无法连接
这里涉及一些非常玄学的方法,可能帖子比较乱哈,见谅
<1>.检查波特率和COM口,COM口要选正确的,至于APM的COM是什么,在COM后面会有一串
如果没有的话打开设备管理器看一下飞控对应的端口
USB线是115200,波特率57600
<2>.如果用数传检查数传连线,另外数传和OSD同时用会优先使用OSD
<3>.某些问题可以重新刷固件,固件方法可以找泡泡老师的教程,如果不行可以试试刷一下其他的固件再刷需要的固件(后半部分没试过w其他摩友说的)
<4>.更改下COM口重试(同样是听摩友说的)更改COM口教程:【Windows XP】 【Windwos 7】 其它系统大致相同
<5>.
用1.3.25社区版地面站(摩友川师鲤鱼说的,因为我是硬件坏了所以都没有成功)

<6>.  (可以试试,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7>.  USB线没有问题却遇到了这种情况(图片摘自贴吧)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regedit ,进入路径 计算机\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FipsAlgorithmPolicy 中,将Enabled的值1修改为0

这个有尝试成功的了

今天先写到这里,确实有点乱,没什么好方法,挨个试吧

顺便提示一下,MP地面站需要基于.NET平台,有很多摩友说网上下载.NET一堆捆绑,很不舒服,下了好几个也不行

楼主:
0x3 软件问题
这里适用于:驱动安装好并且硬件没有损坏
这块可能会比较杂乱,一些方法也没有试过,昨晚写了之后莫名奇妙没有发上去,很是蛋疼
<1>.波特率/COM口
右上角是COM口和波特率
使用USB线连接波特率是115200,使用数传连接是57600
COM口要选择有一长串这个的
如果确凿连接APM无误又没有Arduino Mega 2560可以去设备管理器看下相应的COM口再连接
<2>.USB和数传同时使用会优先使用USB
<3>.如果连接失败可以乱点几次AUTO和错COM口——魔友的玄学方法,没试过
<4>.在任务管理器里更改设备的COM口,重启MP和APM,连接新的COM口——同魔友的方法,没试过
这里有两个教程的连接 [Windows XP] [Windows 7]
<5>.刷固件,老固件更新新固件,或者换其他类型的固件(比如飞机刷车的固件)再刷回来,刷固件教程看泡泡老师的帖子
<6>.用1.3.25社区版地面站——川师鲤鱼大佬的回答,可以试试
<7>.系统设置问题  (图片来自贴吧)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regedit (具体方法不会可以百度,WIN键+R调出运行,输入regedit,回车)
进入路径 计算机\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FipsAlgorithmPolicy
将Enabled的值设置为0
今晚先写这么多吧,时候不早了。

楼主:
电脑一直没法发帖,很是蛋疼

楼主:
帖子发不出去,只能分条了,希望论坛的管理人员还有狼哥能够改进下,昨晚写的东西就没有发出去前功尽弃了
0x3 软件问题
这里适用于:驱动安装好并且硬件没有损坏
这块可能会比较杂乱,一些方法也没有试过,昨晚写了之后莫名奇妙没有发上去,很是蛋疼
<1>.波特率/COM口
右上角是COM口和波特率
使用USB线连接波特率是115200,使用数传连接是57600
COM口要选择有一长串这个的
如果确凿连接APM无误又没有Arduino Mega 2560可以去设备管理器看下相应的COM口再连接

楼主:
0x3 软件问题
这里适用于:驱动安装好并且硬件没有损坏
这块可能会比较杂乱,一些方法也没有试过,昨晚写了之后莫名奇妙没有发上去,很是蛋疼
只能分开来发,希望论坛能改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