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7-12-24):
固定翼像F3P 3D 机这类的用什么板材好啊?几mm厚的?最好详细点如重量柔韧性配件什么的……  还有一般做魔术板大机小机用什么厚度的板子?欢迎各位指教!

网友A:
2MM轻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M轻木板

轻木怎么做的出啊?完全不会那手艺

网友:
3mm或者5mm的EPP、魔术般,去网上就能搜索到,自己切割就行,网上也有图纸下载,水星或者经典的330KT图纸都可以。至于安装,你去优酷搜索330或者水星的安装视频,按着步骤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