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双发fpv,双电调带bec供电要不要拆掉一个bec供电。

楼主(2017-12-24):
双发fpv,双电调带bec供电要不要拆掉一个bec供电。因为我已经莫名其妙烧掉2个433接受了。

网友:
另一个电调的红线剪掉

网友:
最好不要用电调供电

网友A:
双子星的问题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291

这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建议参考下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子星的问题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291

这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建议参考 ...

谢谢。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是为什么

如果两根红线并在一起就升压了,等于是两个电调都提供电压给接收机,假设一个电调提供5v,那两个电调提供的就是10v电压,接收机一般最大只能支持6v左右的电压,你的10v不就把它烧了吗

网友:
拆掉一根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根红线并在一起就升压了,等于是两个电调都提供电压给接收机,假设一个电调提供5v,那两个电调提供 ...

你是理解为串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理解为串联了

哦哦,糟糕,那是电流过大会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根红线并在一起就升压了,等于是两个电调都提供电压给接收机,假设一个电调提供5v,那两个电调提供 ...

电压没变,我测了,只有4.9v

网友C:
并联怎能会提高电压呢   提高电流   电压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怎能会提高电压呢   提高电流   电压不变

所以说搞不清原因,我干脆就搞个电源,不用电调电了

网友(2018-03-12):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根红线并在一起就升压了,等于是两个电调都提供电压给接收机,假设一个电调提供5v,那两个电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