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穿越机大神

楼主(2017-12-24):
穿越机如何设置模拟信号强度,求大神解答

网友A:
首先你接收机有RSSI输出  飞控带OSD
在飞控OSD里打开RSSI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接收机有RSSI输出  飞控带OSD
在飞控OSD里打开RSSI即可

我的接收机只有正负和信号线咋,咋看支不支持RSSI,

网友B:
百度搜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百度

看了感觉。。。。

网友C:
那要遥控接收带数传功能
这样遥控知道RSSI然后映射到一个通道上去 作为一个通道信号通过sbus 发回飞控
BF上设置哪一个通道是RSSI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遥控接收带数传功能
这样遥控知道RSSI然后映射到一个通道上去 作为一个通道信号通过sbus 发回飞控
BF上 ...

好的谢谢,百度了下已经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要遥控接收带数传功能
这样遥控知道RSSI然后映射到一个通道上去 作为一个通道信号通过sbus 发回飞控
BF上 ...

x9d plus可以的吧?具体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