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续航

楼主(2017-12-24):
新电池充满电飞不到10分钟,而且充几次就大肚子了…求指教。

网友A:
用的是平衡充么?
电池容量、重量和飞机大小都有关系的,用10分钟很有可能,会不会是过放了?
还是说买的电池实在劣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平衡充么?
电池容量、重量和飞机大小都有关系的,用10分钟很有可能,会不会是过放了?
还是说买的电 ...

电池劣质也有可能,充电器用的B3.

网友:
水货电池,或是太大电流放电损坏。

网友:
航模用的电池是动力型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平时使用维护很严格。不能过放,例如将电池单个S放电止3.5V甚至更低。过充,一般是充电器质量不好,智能控制差劲,造成充电电流或电压过大,充电器一定要买好的。再就是电池不用的时候,叫存储模式,这时候低电或满电都不能长时间(一般3天以上就不行)放置,要长时间放置必须保持每S的电压保持在3.8-3.85V,并且每个月都要检查电压,低了就要补充循环几次。
以上的情况有可能出现一次就会导致大肚子。电池用好了使用寿命还是不错的!

网友:
五楼说的对

网友:
可能电池不好,我自己组的电池用b3充电器好长时间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过放了

网友:
过放了。。。放电太很

网友:
B3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B:
什么容量,什么飞机呢,飞不到10分钟也正常,电压低于3.7V每片就过放了,现在能做的是,把鼓的那片拆下来,再补一片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容量,什么飞机呢,飞不到10分钟也正常,电压低于3.7V每片就过放了,现在能做的是,把鼓的那片拆下来, ...

谢谢你的解答,照你的方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