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凤凰5闪退什么原因

楼主(2017-12-25):
各位大神好,我安装凤凰5模拟器    能够正常安装      安装之后打开软件也能正常调试      就是调试结束后    点击完成     软件就闪退         什么原因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装了好多,没遇到过,重启电脑也不能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好多,没遇到过,重启电脑也不能解决么,

谢大神  电脑的问题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