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还有救吗

楼主(2017-12-25):
飞控烧了还有救吗

网友:
有这IC焊接技术吗?有就还有救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买个芯片,用热风枪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有救 ,把这二个芯片换掉,然后接电脑,看看是否正常了。

网友:
你要是有高超的焊接技术,就还有救。或者买回心片找你附近修电脑,手机的师父帮你焊。不然就买个新的。

网友:
有救。看我换F3主控芯片的帖子。

网友:
你有热风枪,用隔温胶带把周围的元器件粘上保护起来,调到200度,5秒就吹开了,不过再焊的时候,你就得有功夫了,建议自己修着玩可以,实际价值不高了

网友:
没有说的那么复杂,管脚少的可以用刀头电烙铁直接焊下来,窍门是多加焊锡,然后把板子多余的焊锡去掉,换个同样型号的元件就好了。要是主控烧了可以用打火机烤下来,但是焊接需要点技术,建议请专业点的人焊上。还有救吗 飞控 作者:ToyBoy 580

网友:
一个APM现在才多少钱啊更何况即使你修好了安全性怎么保证?要是你不飞就当我没讲过

网友:
去修手机店里,自带芯片,给个手工费,分分钟搞定

网友:
悲哀,扔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