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楼主(2017-12-25):
飞控校准油门没问题,断电解锁状态输出信号不对,
xxd电调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思
没图又少字

网友A:
断电解锁状态输出信号不对?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解锁状态输出信号不对?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apm校准要电调,重新上电就没有滴滴滴声了

网友B:
不明了   现在的帖子都有一种朦胧感   都新叫人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了   现在的帖子都有一种朦胧感   都新叫人猜

这问题我都没办法描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了   现在的帖子都有一种朦胧感   都新叫人猜

上动力电电调音乐过了应该有滴滴声吧,我的是音乐过了没有滴滴

网友C:
重新校准电调 能解锁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校准电调 能解锁飞就行

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动力电电调音乐过了应该有滴滴声吧,我的是音乐过了没有滴滴

就是表示电机接受到了信号  电机收到了信号就不会在响了  绝对是飞控没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表示电机接受到了信号  电机收到了信号就不会在响了  绝对是飞控没解锁

不是,是电调没接收到信号,不是上电有4声滴滴滴滴么,然而我上电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是电调没接收到信号,不是上电有4声滴滴滴滴么,然而我上电没有

电调品牌型号不同校准的提示音也不同,再就是电调要链接电机才可以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品牌型号不同校准的提示音也不同,再就是电调要链接电机才可以校准。 ...

问题解决了,先给飞控供电再给电调供电就好了

网友(2018-07-15):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先给飞控供电再给电调供电就好了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先给飞控供电再给电调供电就好了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老哥能详细的说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