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能用在H4-680轴距的机架上吗?

楼主(2017-12-25):
论坛的各位大神,请问下F3飞控能用在大四轴上吗,比如680?看资料F3好像用在穿越的比较多,以前用naza v2,最近想玩下开源~

网友:
用在1.2m的多轴上都可以
只要PWM输出IO够多

楼主:
我控是SBUS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必须可以啊,但是用大轴距建议就不用BF了,上iNav吧

网友:
不建議啦!   少說要pixhaw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