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出问题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7-12-25):
f3飞控能链接电脑,但是链接不了地面站红灯一直闪,请问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楼主:
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A:
短接boot重刷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boot重刷固件试试

一直短接着boot然后再刷固件是吧?

网友:
看泡泡老师教程,里面有详细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短接着boot然后再刷固件是吧?

cf软件,刷固件界面有步骤,一直短接,知道刷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软件,刷固件界面有步骤,一直短接,知道刷完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把你的BB响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BB响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软件,刷固件界面有步骤,一直短接,知道刷完

链接上了,谢谢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