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过F3飞控调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7-12-25):
提示说‘飞控拒绝初始化,请确保电机停转并上锁‘但这时我并没有接电池,接了电池后还是这样。有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飞控是最新版的3.2.3的BF固件,电调是好盈乐天30A,BLHeilS
,DShot600

网友A:
飞控在还在控制的电调
飞机必须在锁定 并且CF/BF电脑端没有连上飞控的情况下 才能用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在还在控制的电调
飞机必须在锁定 并且CF/BF电脑端没有连上飞控的情况下 才能用这软件 ...

BF没有连接飞控,飞机也没有接电池,但是我不懂您说的飞机锁定是什么操作,可以解释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B:
需要接电池的,此时飞控通电,因此需要遥控也打开,并且使飞机处于上锁的状态,记得桨要提前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接电池的,此时飞控通电,因此需要遥控也打开,并且使飞机处于上锁的状态,记得桨要提前卸掉

然而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