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是我的噩梦呀!各位模友进来帮忙看看这是咋回事。

楼主(2017-12-26):
一直喜欢穿越,就是调不好,手里现在三架飞机,一架cc3d,一架f3,一架f3evo。cc3d算是飞起来几次,可能因为用的是xxd的电机,飞的过程中烧了俩电机退役了。第二架f3,想着不能重走之前的省钱路线,都买好的东西吧,无奈电机老是有一个不转,而且轻轻一推油门杆,电机就开始加速。看了好几遍泡泡老师的教程,飞控刷固件和调机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卡在了电调上,不知道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电机全是新的,不管怎么调就是飞不成,很是头疼。模友们给支支招,我随后把飞机配置敬上

网友A:
你可以交换电机位置试试看  如果还是一样就是  电梯不一样   有些电调的启动模式不一样  有几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交换电机位置试试看  如果还是一样就是  电梯不一样   有些电调的启动模式不一样  有几种模式

电机是一样的,现在电调是四合一的,有一个就是一推油门就重启

网友:
穿越现在是越来越简单了,如果组装,焊接等没有问题,f3用最新固件,使用dshot和动态滤波,其他全部默认参数就很好飞了

网友B:
你说你是4和1电调,突然想到你应该是飞塔,我之前有个朋友也是飞塔,对振动容忍度很差,也是有个电机总是不正常,要么卡顿,要么停车,动态滤波都救不回来,一定要给飞控层加减震垫圈,然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你是4和1电调,突然想到你应该是飞塔,我之前有个朋友也是飞塔,对振动容忍度很差,也是有个电机总是不 ...

减震大法好

网友:
手动模式下f3全自动加油门的。不懂的去我爱模型论坛找个叫四裤全输的前辈的教程。

网友:
f3电机转速不一致,很常见!我上次看了吧里一篇帖子弄好了!好像是设置油门高中低值,设置不对了就转速不一样

网友:
为什么用4合1啊

网友:
我想说的是f3不光是飞翼和常规布局的固定翼 v尾的也是支持的

网友:
飞控设置里油门中点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