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者飞翼垂直起飞

楼主(2017-12-26):
把俩侧的翼刀,改了一下可以垂直放着,
但为啥推满油门都起飞不了,飞上去之后就很好飞了

网友A:
推重比不够吧?说一说你的电装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重比不够吧?说一说你的电装配置吧。

有可能
2200mah电池
2212 2200kv新西达

网友:
感觉是推力不够

网友B:
推力有没有大于重力,大于多少,在家测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有没有大于重力,大于多少,在家测过没

我测试出来了,推重比0.5

网友:
即使推重比大也不一定能飞起来吧,初速度这么小怎么自稳?应该只有3D机能做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测试出来了,推重比0.5

05怎么垂直起飞。要1.5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怎么垂直起飞。要1.5兄弟

了解了老铁

网友:
怎么测推重比?拿弹簧秤么?

楼主:
先撑重量,然后螺旋桨对着撑猛推油门

网友D:
这个飞翼用kt板做的太重了,建议换epp或者d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翼用kt板做的太重了,建议换epp或者d板

用epp怎么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epp怎么做

一样的啊,只是要用碳片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啊,只是要用碳片加强

那epp怎么打磨出形状

网友B:
请教下,你垂直起飞试验时候飞机推力不足后出现怎样的现象,会对飞机有损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你垂直起飞试验时候飞机推力不足后出现怎样的现象,会对飞机有损伤吗

就头栽地咯,及时关油门,基本无损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epp怎么打磨出形状

打磨?!!!!那你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磨?!!!!那你很棒!

那你的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