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遥控行程数据

楼主(2017-12-26):
遥控行程一直这样 遥控和接收机连接正常
接收机就是SBUS的
以下是设置情况 大神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画圈的设置后保存不了每次设置保存后都这样

网友:
地面站版本个固件版本不符

网友:
保存不了就是你固件刷的不对
降版本试试

网友:
看到那个通信协议了吗,改下试试!

网友:
换个固件版本,或者换个bf软件版本。每次保存完断电从新链接试

网友:
我也是这样,每次保存了进去还是跟没改一样

网友:
Bf版本太低了吧

网友:
现在都3.多了这是多少啊

网友:
接收改  UART 2看看~
或是 換個連接阜

网友:
保存不了是因为你的BF版本太旧了,你飞控固件与其不匹配了,
下载个最新版的BF地面站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是习惯了用着汉化版的不想换,那就刷个老版些的固件吧。

至于遥控行程无反应,试试把UART1的Serial RX打开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