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10遥控器

楼主(2017-12-26):
为什么我的遥控器玩大疆n3飞控我发现跳舵好厉害啊。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AT10 更新固件看看~

网友(2018-02-17):
把通道降到10个

网友A:
乐迪at10是12个通道的,你用12通道的接收机没有问题,用12通道以下的接收机会出现抖舵,你要把遥控器通道降下来就不会出现抖舵了,以前我新买at10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at10是12个通道的,你用12通道的接收机没有问题,用12通道以下的接收机会出现抖舵,你要把遥控器通道降 ...

嗯ヽ(○^㉨^)ノ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