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F12E 遥控器和接收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7-12-26):
我在咸鱼上淘了个F12E控,外加一个RX-705接收机,在接到我的P9X飞控上,使用时发现,这个接收机没法设置失控保护,它的油门通道在失控时会最大输出,且没法设置,后来我在TB上买了个RX-SBUS接收机,说是支持PPM和SBUS,我在用输出的SBUS信号接到飞控上时,关控的话输出通道乱动,油门也没有规律跳,显然也不合适用做失控保护,后来,我把信号接到接收机的PPM输出上,这下还可以,关控所有输入通道全部为零,这倒是可以设置失控保护了,但这样一来就只能用8通道了。。。。。。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控?给点意见

网友(2019-12-10):
我收了一个F12E准备用到坦克上,原装的有2个3段开关不够用,想把其他通道的2段开关改成3段的,不知能不能改?

楼主(2017-12-26):
顺便说一下,这个接收机SBUS方式下,可以输出12通道

网友A:
默认是保持舵量的,你尝试一下把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保持舵量的,你尝试一下把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

我感觉这个控关控后的接收机状态和控完全没有关系,只和接收机固有的设置有关,我不管怎么调整控的失控保护,接收机完全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控关控后的接收机状态和控完全没有关系,只和接收机固有的设置有关,我不管怎么调整控的失控保 ...

你固定id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固定id了吗

固定了,不固定不行,关控再开连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了,不固定不行,关控再开连不上

先还原机型吧,,接收机接多几个舵机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只能反厂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还原机型吧,,接收机接多几个舵机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只能反厂看看了

这种状况是和控有关系吗?我怎么感觉是接收的问题呢?明天我恢复一下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状况是和控有关系吗?我怎么感觉是接收的问题呢?明天我恢复一下试试看,谢谢了

逐步排查,遥控器系统问题容易解决

楼主:
昨天重置了一下模型,用RX705接收机试,关控后全部输入信号除了油门变为零,其它的全部置中,,1500左右,我在控里设置了油门的失控保护,怎么改都不变化,失控保护完全没用。

楼主:
搞不懂华科尔的失控保护怎么用,还是我的控有问题

网友B:
刷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了?

想刷,没有刷成,刷了后没有空间放文件了,老是在USB界面,后来没办法就刷回去了

楼主:
今天总算把控刷机了,5.0固件

楼主:
这几天刷了5.0固件,简直变神控了,爽,确实好用

网友(2018-01-27):
这个控可以连接dsm接收机吗?

楼主:
要换高频头吧,淘宝有,我没有改

网友(2018-03-30):
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