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miniosd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12-26):
前几天还好好的。今天上电后就是视频图像没有osd信息现在。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osd已经全部重新刷写还是什么都没有

网友A:
显示制式选对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osd已经全部重新刷写还是什么都没有

八成传感器坏了,我的飞控也这样,返厂修好了

网友C:
或者OSD供电不足
经常5V不够就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制式选对了吗?

显示制式肯定是对的。前几天用的都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成传感器坏了,我的飞控也这样,返厂修好了

请问是osd的传感器还是飞控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OSD供电不足
经常5V不够就不显示了

好的谢谢。我试试单独供电

网友D: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独立供电也试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osd的传感器还是飞控的传感器

的osd是飞控集成的,维修师傅说是传感器坏了,也没具体说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osd是飞控集成的,维修师傅说是传感器坏了,也没具体说是什么传感器

好的。谢谢

楼主:
泡泡大神去哪里了啊

网友E:
OSD单独供电,不接摄象头,能看到字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OSD单独供电,不接摄象头,能看到字母吗?

不接摄像头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OSD单独供电,不接摄象头,能看到字母吗?

不接摄像头的话画面就是灰白色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接摄像头的话画面就是灰白色的

能刷写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刷写固件吗?

可以刷写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