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电机安装在下面

楼主(2017-12-26):
各位大侠,因为飞机机架上面要安装别的仪器,怕气流扰动,所以,想把电机安装在原来安装位置的下方,这样可以保证螺旋桨位于机架下面,如同下图所示。
请问能否这么使用,电机怎么排列安装?另外,还使用missionplanner地面站,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
可以啊应给说效率更高  螺旋桨在上面还有鸡架就消耗了一部分动力   我想的话

网友:
电机安装在下面 电机,地面站,机架,可以保证,螺旋桨 作者:明月清风2015 6121 电机安装在下面 电机,地面站,机架,可以保证,螺旋桨 作者:明月清风2015 1420 电机安装在下面 电机,地面站,机架,可以保证,螺旋桨 作者:明月清风2015 9412

网友A:
电调要散热啊?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帮顶

网友:
其他的不说你看看大疆哪一个飞机螺旋桨安装下面,这说明还是安装上面好

网友:
装下面没任何问题
只要电机转向和螺旋桨方向和官方的一样就行
应该不难理解吧

网友:
默认没有下置安装的 但可以选x8结构之后再选下面四个

网友B:
没有这种浆吧。而且正浆反转效率低。下面东西多空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种浆吧。而且正浆反转效率低。下面东西多空间小

普通桨都行啊 别用那种快装就行

网友:
从上往下看,和普通四轴从上往下看转向一样就行。dji不倒装是因为这样画面里桨会穿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要散热啊?

那四合一电调就不用散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