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怎么加舵机?!求急~~

楼主(2017-12-27):
PixHawk飞控怎么加舵机?舵机角度180度或者90度的怎么修改成固定的45度,然后接到PixHawk飞控上用FUTABA遥控器控制使用。求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遥控器控制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遥控器控制舵机

我就是要遥控器控制舵机啊,只是不知道舵机怎么固定角度。。

网友:
调遥控器end point

网友:
你的摇控器设好通道,用模拟量,不用开关量

网友:
控制舵机的遥控通道pwm值改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