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4 v3飞控图传没有osd内容

楼主(2017-12-27):
我的F4 v3飞控集成osd的版本,但按泡泡大神的方法接摄像头和图传后,小飞手上有图像,但没有osd内容,不知是哪里接线错误还是设置地面站问题,往大神帮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估计飞控问题吧~ 现在淘宝买100多的omnibus f4 毛病很多~质量不行 无缘无故烧坏~ 我都烧了两个  还有一个全新拿过来刷不进去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飞控问题吧~ 现在淘宝买100多的omnibus f4 毛病很多~质量不行 无缘无故烧坏~ 我都烧了两个  还有一个全 ...

不会这么可怕吧,烧了找到位置换或飞线就行

楼主:
自己找到原因,是osd芯片虚焊,真是服了这厂家了,没有任何品控和出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