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Devo 7e 遥控器可以飞4轴吗

楼主(2017-12-27):
如果可以飞 6通的只有两个2段开关 MP要怎么设置飞行模式啊

网友:
一个开关用来解锁另外一个设置模式呗

网友:
2段开关 只能设置4个模式

网友:
差不多够用了   一个GPS模式一个定高一个返航   还有一个自己想设啥设啥

网友:
這支功率小,不要飛遠,,,,,執意要飛,要設好脫控的油門保護,,,,不然就一去不復返了!

楼主:
现在是只有左边开关拨动模式1和6有反应 右边的没反应

网友:
刷固件了?

网友:
我的就是e7s的,用的pix飞控玩的450能设三个模式,也挺不错的,一千米距离也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