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坑里了

楼主(2017-12-27):
最近玩上了pix。买了乐迪的pixhawk刚刚买回来没什么感觉好不好。玩了一段时间发现罗盘经常出错。外置罗盘校准后经常保存不了。断电后又报错。最坑还不是这个,pix里面的电源ic不是官方版本(暂时不清楚换了哪个)。乐迪为了弥补这个问题就是在电流计上修改了稳压输出。普通电流计给飞控供电是5v乐迪的电流计是5.5v(实测)。拆到apm上的时候差点烧坏apm。好在apm进入了保护,但也逃不了炸鸡。摔坏了两个电机座。你知道的坑还有那些!都说出来不要坑后人!!!!

网友A:
不是吧,我刚买了pix

网友:
乐迪PIX飞控质量太差

网友:
乐迪的飞控,GPS,遥控器,都不好

网友B:
乐迪售后好,但是质量有待提高,可能他走的是低价位线路,没用过乐迪飞控,gps到用过,便宜,效果还不错,一般19左右,遥控是at9s,感觉容易失控,还好有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我刚买了pix

这是真的。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迪售后好,但是质量有待提高,可能他走的是低价位线路,没用过乐迪飞控,gps到用过,便宜,效果还不错, ...

就感觉只有GPS是可以用的。遥控不怎么好。飞控是阉割版的。。。。。。。。。。

网友:
完了,这么多人说不好,心塞

网友:
好心塞啊,

网友C:
哈哈哈。且不说有没有这回事,0.5v的电压差点烧飞控?gps不好会热启动3秒定位?遥控器不好会拉距6.6公里?这是我自己用出来的。不知道楼主是何方神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且不说有没有这回事,0.5v的电压差点烧飞控?gps不好会热启动3秒定位?遥控器不好会拉距6.6公里? ...

0.5v不一定会烧,但我知道一定会进入保护模式。城区不加功放你能拉个6.6公里我直播吃翔

网友D:
用过几年乐迪的控,没有楼上所谓的经常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几年乐迪的控,没有楼上所谓的经常失控

这个是相对的,对比其他遥控。容距离相同而其他控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自己感觉PIX还是要用2.4.8的。GPSM8N假的太多,一定擦亮眼睛

网友:
有点怕怕,看来买配件前还是先在论坛里逛逛就有底了

网友:
记住了,乐迪是坑小白的,宁愿买山寨也不要买乐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