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大力的功放上连接跳线的问题

楼主(2017-12-28):
买了大力的功放想把AT9改造一下,但是连线的时候把遥控器发射端到功放的跳线焊坏了,想问一下这个线是和天线一样有明确的长度要求还是可以自己剪短了重新剥皮焊一下?
老的AT9不是ipx接口,要自己焊接,手艺不行把线焊坏了

网友A:
你买这个AT9遥控器跟我的不一样啊,反射板天线端不是焊接的是带IPEX座连接的

网友:
没有长度要求,可以剪了重新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这个AT9遥控器跟我的不一样啊,反射板天线端不是焊接的是带IPEX座连接的

那是新版的

网友A:
新版的没有我这样的好啊,不用焊,对焊接没经验的人焊不好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没有我这样的好啊,不用焊,对焊接没经验的人焊不好容易坏

你这个是新版的,我的是老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没有我这样的好啊,不用焊,对焊接没经验的人焊不好容易坏

这个你是怎么把接头套上去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新版的,我的是老版的

我这个遥控器是去年十月份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