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机问题

楼主(2017-12-28):
apm电调校准也做了,地面站也能连接也没错误代码,也能解锁,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哪里了

网友A:
电调的问题。看下电调有没插反正负信号线

网友:
看样是应该电调没校准,apm飞控要四个电调一齐校准才行

网友B:
电调没有校准,之前我也这样

网友:
建议楼主多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问题。看下电调有没插反正负信号线

我怀疑还是电调问题,顺序我都换过几次了,校准都能校,问题还是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没有校准,之前我也这样

校了啊!一推油电机会转,拔电源重新插电又不对了

网友:
应该是校准方法不对,最后一部没完成吧。你再仔细检查一边

网友(2018-04-26):
你最好上个视频,另外你看看apm指示灯怎么变化的,光听声音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