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无法起飞

楼主(2017-12-29):
之前参数调好了,飞过很多次了,后来为了建模拆了几个部件,大概一周后,都装上后再次调参,步骤与原来相同,但是推BF上的油门电机也不转动了  这个可能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啊?

网友A:
             你拆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了什么

机架的连接的底板,应该没什么影响吧,然后我又装回去了啊

楼主:
对了,还有就是插上电池后分电板亮的红灯,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对了,这是我之前飞的时候的照片,可以依稀看到分电板好像是亮的红光

网友:
原因太多了,飞控接收电调焊接调参软件都有可能

网友:
觉得应该是线没有连好

网友:
从头再来一遍,检查所有装机步骤

网友:
最笨的办法就是拆了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