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是不是只要频率一样,遥控器和接收机都能配对成功?

楼主(2017-12-29):
请教  是不是只要频率一样,遥控器和接收机都能成功?最近本人的接收机烧了,某宝上几乎没这样的接收机了,丢了遥控器可惜。所以想问以上问题。

网友:
这什么遥控器

网友:
不是,要看协议。换个好一点的控吧。

网友:
在2。4g遥控器内除了频率,还要协议相同

网友:
直接淘宝搜文盛遥控器就OK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给5楼一个赞!

网友:
需要协议相同,可以加群改个萝莉控,自己做接收机,比这个强很多

网友A:
频率是硬件层面,协议是软件层面。好比你能听见老外说话,听不懂内容也是白搭。

网友:
就买个文盛2.4G接收机配对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是硬件层面,协议是软件层面。好比你能听见老外说话,听不懂内容也是白搭。

精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