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调参

楼主(2017-12-29):
校准遥控器  很多次后   还是显示遥控器未校准 油门还没有校准   其他都已经弄好了  之前都飞过

网友:
遥控器校准页面打摇杆有反应没?校准完要保存的!保存完会出现遥控各种数值,这样还不行就有可能你的遥控器没设置好!或者是线插错了!依次排查下原因!

网友:
校准完要保存的。电调油门的校准也是要正确到最后一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