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尝试穿云

楼主(2017-12-29):
今天看天气挺阴的就打算穿云试试,结果失控了都没有穿,看来天地飞的遥控距离还不够呀。飞了600多米高,不过看网上不是说天地飞7可以遥控800米呀。下面副上飞的视频。
http://www.iqiyi.com/w_19rwdocbex.html?share_sTime=0-share_eTime=520-src=sharemodclk131212

网友A:
风不小啊。

网友B:
怎么600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不小啊。

其实地面没有多大风,不知道怎么回事amp下降快了会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600就下来了

飞着感觉有些失控了就下来了,飞机离家大概有700米,要穿云还是要加功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着感觉有些失控了就下来了,飞机离家大概有700米,要穿云还是要加功放。

上osd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osd看看

网友:
開一個LAND 模式,,降落會比較順利@

网友:
晴天穿应该会好点,这个天气不好,云层稀,厚。

网友C:
穿云并不是一味的飞高,只要条件合适一般
低层云只有三四百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云并不是一味的飞高,只要条件合适一般
低层云只有三四百米,

刚组的航拍机还没有仔细研究要怎么航拍还请大神指导,其实我飞机也不算什么真正的航拍就,就是800左右的渣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配置

猛禽360机架,apmmini飞控m8ngps,大疆2312、920kv电机,9045桨。3s4000mah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猛禽360机架,apmmini飞控m8ngps,大疆2312、920kv电机,9045桨。3s4000mah电池。

多谢推荐

网友:
云台,图传什么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