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版f3飞控

楼主(2017-12-29):
穿越机装好了 好像有一个电机动平衡不太好,但是影响不大,怎么起飞之后飞机左右颤抖,左右晃,飞控没有安装减震装置,请问具体有哪些原因导致飞机起飞左右颤抖的! 大神们在线等 谢谢

网友:
我不是大神

网友A:
pi值太高稍微调小

网友:
电机转速不一致,导致飞机转速不一致的原因是地面站参数没设置好!回答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值太高稍微调小

应该怎么调 调那几个  说一下 谢谢

网友B:
什么动力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动力配置

小穿越机。轴距210大疆动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穿越机。轴距210大疆动力

210大疆动力bf默认参数不应该呀,不减震一般y轴抖,横滚很少抖的…需要提供更多配置和参数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10大疆动力bf默认参数不应该呀,不减震一般y轴抖,横滚很少抖的…需要提供更多配置和参数信息

最直接減震方法是怎樣操作?然後怎知道電機動平衡不好?

网友:
pid数值,P,i,D调到10以下。然后逐渐增加P值(每次增加5)直到飞机微微抖动后,将P值减3。然后用同样的方法依次调D和I。希望对你有帮助。调试的时候就在你的床上。这样飞机就不会摔坏了。这种调试可能要进行几十次,一定要有耐心。一但调好后就很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直接減震方法是怎樣操作?然後怎知道電機動平衡不好?

减震橡胶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减震橡胶圈

我也有裝,正確操作是裝在那位置?飛控板與柱子接觸位加了,那飛控頂螺姆下要加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裝,正確操作是裝在那位置?飛控板與柱子接觸位加了,那飛控頂螺姆下要加嗎?

最好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