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屏有什么用?

楼主(2017-12-30):
几年前买的联想电脑烧了主板,现在只剩下显示屏能用。请问显示屏在fpv方面有作用吗?要是没什么用处就把它扔掉算了。

网友A:
可以,你如果想造个地面站的话

网友:
可以 不过很麻烦  我也有个屏幕就是接线很麻烦

网友:
扔了多可惜,我出10块运费,邮寄我吧!

网友:
液晶屏的话,去宝上买个液晶改电视板,就能当fpv屏用了。看坛子里老晋的帖子

网友:
可以,换个控制板,还可以做电视

网友:
我换电源模板把屏能碎了

网友:
48包邮的板子,还能当桌面电脑显示器。我有个老的戴尔笔记本也已经不行了。准备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如果想造个地面站的话

主机坏了,怎么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坏了,怎么造?

成本有点高………如果只是简单的功能可以去opentx找张东 051他之前做过

楼主:
是什么来的?有图看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