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za飞控

楼主(2017-12-30):
有老哥知道neza飞控连接电脑老是调,把imu模块取了就可以连接电脑了

网友A:
imu模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u模块有问题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B:
我知道naz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na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