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7-12-30):
乐迪好还是天地飞好???飞固定翼左油门好还是右油门好…??

网友:
贵的好   油门看个人

网友:
一个建议:左手油门(美国手)操作方式更接近飞行摇杆

网友:
左手加力    右手拉杆

网友:
3d机的话,美国手吧,非3d日本手吧。遥控器的话,天地飞的高频头应该好一点,其他差不多吧。

网友:
固定翼以前都是日本手。现在不知道为啥都变美国手入门了。
固定翼想进阶3D的话,日本手占优势,终极特技蛇滚的操作上,日本手占绝对优势。
如果只是随便玩玩。还想着飞直机的话那美国手占优势,美国手飞自旋翻占优势。

网友:
控我因为是天地飞铁粉。就不发表意见了。

网友A:
天地飞或华坑,左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或华坑,左手油门

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可以选择华科遥控或者天地飞,个人比较喜欢华科因为有ID记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华科遥控或者天地飞,个人比较喜欢华科因为有ID记忆功能,

嗯,好的

网友:
先装模拟机试试,练熟了再考虑买左右手,控的话天地飞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了,最近出个新控可以看看

网友:
我是左手油门。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更远更高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