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练习刷锅有技巧吗?

楼主(2017-12-30):
以前用自稳模式飞,刷锅也还行!现在练习手动模式,戴眼罩能穿树了!可是不会刷锅了,用以前的经验跟本不行,只能刷一圈,然后就会飞向参照物!请教大神有什么技巧吗?或者是注意事向!!!

网友A:
概念都不同的,多练基本功吧,转弯什么的,刷锅后面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概念都不同的,多练基本功吧,转弯什么的,刷锅后面再说。

好吧! 谢谢!!!

网友B:
基本功要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功要扎实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不客气,加油!